楼主(2024-01-23):
公司一套设备使用的是S7-1200,最近有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外围线路没问题,想通过程序查找故障原因,但是没有源程序,想下载程序,但是不知道程序是哪个版本的博图编写的,请教大神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楼主:
谢谢,博途18能读取所有博图版本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源程序版本一样或比源程序版本高就可以读程序;

TIA版本不同根本不能读取,实践出真知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谁跟你说不通版本是可以读取的?
引用 网友B:
    跟源程序版本一样或比源程序版本高就可以读程序;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知道哪个版本的?这好像不是啥问题吧,博图的在线诊断功能里面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E(2024-04-15):
    你先用一个版本的读取,如果不同版本会提示你实际PLC里的版本,然后你重新安装个相同版本的就行了。

网友F(2025-01-09):
    高能读低,低不能读高。不知道版本号就打开文件后缀

网友G:
    有程序不知道是否终版:可以在线检测下;
    无程序:使用程序上载功能。
    追求更好

网友H:
    版本不一样,博图上载会提示的

网友I:
    我试过,V16 ,V17 都不行
引用 网友C:
    谁跟你说不通版本是可以读取的?

网友J:
    有源程序的话可以高版本可以直接打开,但是在线上传不可以啊,只能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试,而且上传的程序注释都没有,上传时会有提示哪个版本的
    B站账号 :atanboy

网友K:
    在线访问看看博图版本,是项目树直接在线访问

网友L:
楼上说的正确,通过这种方法确定PLC的博图版本,再安装相应版本去上传到电脑,其他人说的都是没有实践过或者没有领会楼主意图的。
引用 网友K:
在线访问看看博图版本,是项目树直接在线访问 [attachment=307346]

网友G:
只能先安装一个版本,读取失败后根据提示更新另一个版本
追求更好

网友M(2025-02-24):
无程序:使用程序上载功能,可以查看程序当前版本。
有程序不知道是否终版:可以在线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经常搞博途的 5个版本 6个版本的安装都正常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