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SMART,无法读程序

楼主(2024-01-23):
求助,一个早期的SMARTplc,CR40,不能用电脑和PLC读程序,可以用电脑控制PLC的运行停止,可以用触摸屏和PLC通讯,请问如何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或许是你的电脑系统问题。
QQ: 2490453455

网友B:
重装系统,可能跟别的软件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可能跟别的软件冲突了
另一个plc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