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3):
下载正常 一上载就报这个错

网友A:
你編譯看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程序编译过了 只有双线圈  错误和警告没有

网友B:
下载的时候是不是只选择了下载执行码,没下载程序

网友C:
多种原因。

网友D(2024-06-24):
我这边有两台也是这样,三台电脑都读不出来,感觉是BUG

网友C:
多试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