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3):
取整截零,没有四舍五入。

网友A:
INT指令。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qq4178457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指令。

    Good Luck~

    感谢回帖
    int 指令有四舍五入判断没法用,小数大于0.5整数就加1了。

网友B:
    3.6*10/10=3余6
  • 下载积分:+1(qq41784578) 真诚感谢!

网友C:
    转换成浮点数再加0.5,看我之前发过的贴,不知是否适用
  • 下载积分:+1(qq41784578) 真诚感谢!

网友D:
    直接int不行,你可以先减0.5 再int
  • 下载积分:+1(qq41784578)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
    int 指令有四舍五入判断没法用,小数大于0.5整数就加1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自己写个FB块儿,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