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Smart是否可以做历史数据记录和操作记录?

楼主(2024-01-23):
如题,请问下大家200 Smart应该是可以做某些变量的历史数据记录和操作记录的吧(其实也是变量的历史数据)?是记录在PLC的EEPRON中的还是外插的SD卡上的,是定时记录的还是说可以按事件来记录的?这个记录好像是不能上传到HMI做历史曲线的吧,而只能手动导出到Excel文档是吗?谢谢!

网友A:
你说的 这些功能应该让上位机或者触摸屏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这些功能应该让上位机或者触摸屏来做
正解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数据直接送到SQL数据库更方便,上位机可以做查询分析统计显示:
相关案例和资料:
eaglesence

网友D:
楼上广告

网友E:
200smart是PLC,是通过编程来实现逻辑运算的。至于你说的数据记录,那是HMI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