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D数据丢失

楼主(2024-01-24):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FX5U D数据丢失的问题?
1、PLC是FX5U-32MT,屏是威伦通,PLC与屏是485通信。
2、数据在关机开机时丢失,丢了几次了。是PLC的D数据丢失,
3、PLC D数据锁存1的范围 D100~~D7999.。
3、PLC 没有报警,程序都在,就是D清零。
4、打三菱电话,回复可能硬件有问题,或者是屏有问题,在开机的时候屏将数据清零。

网友A:
先上传你的锁存范围,然后断开PLC和触摸屏,单独给PLC多次重启看看数据是否丢失,然后再和触摸屏连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传你的锁存范围,然后断开PLC和触摸屏,单独给PLC多次重启看看数据是否丢失,然后再和触摸屏连接测试……
偶尔出现,所以很难测试。目前开关机10多次,都是好的,数据都在。

网友B(2024-05-08):
是不是电池没装,断电时间久了就丢数据了

网友C:
你可以这样测试啊,你这个数据如果不是每次关机再开机丢失那么就是硬件问题概率大,如果你是每次关机都丢失那么有可能就是d存储区不对吧,我记得好像是d200以上的数据才是断电保持的,那么你怀疑屏幕问题你可以用电脑监控然后拆掉屏幕重启后电脑在线监控看丢了没。

网友D:
2016年遇到过二台FX5U资料丢失,连停电保持资料也消失,二台资料消失只差一天,最后更新PLC内的韧体版本至最高+更换电池,直到现在没在听说消失
以上电池灯都是正常
2020年遇到Q PLC数据丢失,停电保持区也一样丢失,最后重新设定数据让机器先运行,直到现在没再发生过(没更换电池)
以上电池灯都是正常

网友E:
PLC参数中是锁存功能设置没

网友D:
PLC参数中是锁存功能有设置,不然关机数值早就消失了,所以排除是这个问题造成

网友F:
设备有没有震动,电池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D:
但也不太可能二台只相隔一天就发生(同一个工厂二台机器在一起),是否人为因素还比较有可能
根据客户描述,印尼工厂电力供应不稳定,是否因为这样造成资料消失,也没办法测试,但升级完PLC韧体版本到现在就没再发生过

网友G(2024-08-28):
22年的时候,我碰到过,而且有很多起。反映给三菱,说暂时还没碰到类似反映。我估计三菱应该知道问题所在,就是不说。这两年没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H:
不具有普遍性

网友I:
前段时间也遇到Q系列断电后开机数据丢失,后面换CPU也不行,现在又重新换了电池在观察情况

网友B:
是不是每次写了程序后就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