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4):
请教各位:

C# 通过 modbus tcp 如何读/写发那科机器人的寄存器。

发那科机器人有没有类似PLC里的数据寄存器D,然后 C# 就可以通过modbus 往该寄存器读/写数据了,谢谢!

楼主:
之前我查到 HslCommunication 可以与发那科cnc 通信,但不知道能否与发那科机器人通信。

因为公司的机器人还没采购回来,现在还不能调试。

楼主:
有知道的前辈还请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打400问下发那科官方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可以通讯,采购时,标识要MODBUS TCP的功能包,这样设备过来后配置一下DIO的映射就可以了。
机架号=96 就是modbus t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讯,采购时,标识要MODBUS TCP的功能包,这样设备过来后配置一下DIO的映射就可以了。
机架号=96 就是modbus tcp

谢谢老哥的回复,

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在DIO地址与modbus地址的映射关系。

例如,要读取三菱 5U PLC的寄存器:
读D10,用modbus的功能码3读保持寄存器的地址10
读D100,用modbus的功能码3读保持寄存器的地址100

现在换为发那科机器人的寄存器,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寄存器地址就是从0开始的,按字分配
40001,40002,40003……这样方式的地址,用03指令,调试时用Modscan32之类的软件监控一下,就可以看到规律了。

网友C(2024-03-15):
Fanuc机器人随机光盘选项功能操作说明书“触摸屏通信功能”章节的Modbus通信篇有详细介绍的。我用威纶触摸屏与之通讯过,很方便的。
例如这样:
GetData(a, "MODBUS TCP/IP", 1x, 21010, 1)
就是把Fanuc机器人的专用信号UO[10]这个busy信号获取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