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菱5u pid 控制扭矩

楼主(2024-01-24):
伺服压机结构 ,目标压力 一样 为了保证每次压力精确性,伺服控制扭矩精度就2%,使用三菱pid控制,485通讯给扭矩数据。pid 调试 0:阶跃响应法
1:极限循环法,这两种 那个合适
使用pid 控制可行性怎么 样?

网友A:
你这个控制环里面,最好的精度就是2%,这是执行机构的精度误差,而且因为可以走通信控制,所以理论上控制部分没有误差,剩下的还有测量机构的误差没考虑(如果是集成在伺服里面的,那还在2%里面)
所以,你想干嘛呢?
看来 要换专用压合伺服了

网友B:
楼主是想问用哪种方法来整定P,I,D三个参数,其实三菱有自动整定功能,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手动整定。另外,我发现你是用通讯方式传输扭矩指令,反馈实际扭矩值,会不会有问题啊,485通讯传输的输扭矩指令滞后时间比较大,PID参数不好整定,即使整定出来控制品质也不会好,建议通过以太网通讯方式减少滞后时间,或者直接用模拟量传输扭矩指令,用模拟量反馈实际扭矩值更好。
好的谢谢

网友B:
记得我以前做伺服压机,直接通过PLC给定扭矩值即可,也就是说开环就能达到效果,不需要用PID来闭环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