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为什么没法取消激活系统

楼主(2024-01-25):
wincc为什么没法取消激活系统,怎么点了都没反应,也重启过电脑,也点过reset.wincc那个图标都没用,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zhaoaron

网友A:
试试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e43664935d30c3773afd381.html
win+r 输入Reset_wincc.vbs
如果新建项目正常,可以尝试删除一下该项目 DCF 文件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763043
补充:
如果新建项目问题依旧,建议重做系统重新安装
WinCC兼容性查询: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wincc/q1_software/faq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