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5):
大神们,我伺服走的脉冲,光栅尺是ABZ相,现在伺服一开使能光栅尺读数就不准确,接地都接了,屏蔽线都用了,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另外,这个DI5滤波改了会对伺服系统有影响吗,

网友A:
直流电源分开用两个或多个

网友B:
光栅尺单独隔离电源试一下

网友C:
光栅尺是否使用隔離線和伺服是否使用隔離線

网友D:
屏蔽线分开走 不能和动力线一起

楼主:
查到了是伺服CN1线的干扰,准备用磁环来抑制,除了这个方法有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E:
伺服马达开关电源。单独整一个。
光栅尺用隔离电源。
磁环,怎么说。环境不好的话。装也没什么用。
如果用示波器测到有干扰源。对干扰源做文章还好一点。
我见过比较奇葩的上银直线电机被杂波干扰。伺服使能开了。脉冲线走线,在线槽里被干扰。端子台接头那里也有干扰。有脉冲。马达自己跑。直接监控控制器的脉冲能看到。往一个方向跑。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zsh340

网友F:
    引用楼主zzzzyy123于2024-01-25 20:26发表的 光栅尺和伺服产生干扰,如何消除 :
    大神们,我伺服走的脉冲,光栅尺是ABZ相,现在伺服一开使能光栅尺读数就不准确,接地都接了,屏蔽线都用了,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另外,这个DI5滤波改了会对伺服系统有影响吗,

    是不是交流接触器或继电器与伺服放大器同在一个电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