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 cpu3[] 回出厂值的步骤

楼主(2024-01-26):
各位高手,有哪位知道CPU31的CPU恢复出厂设置的步骤,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你🙏,楼上的高手,我这样弄过之后!CPU的7段码依旧显示:Er. d5 IP xx,说是找不到这个I P,我新下载一个空白程序也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A:
节点与IP尾数必须一致

bnnyygy

网友B:
拨码必须和IP地址最后一位相同,
拨码是16进制的,

网友C(2025-01-04):
CP1E是不是也像1楼回复的那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