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6):
目前只想到这两个方法

网友A:
这谁家的PLC?
MR300一个沿怎么保持MR301的线圈?

楼主:
基恩士的,MR301是触点,MR302才是线圈
引用 网友A:
这谁家的PLC?
MR300一个沿怎么保持MR301的线圈?

网友B:
SET(LDP(TRUE,M300),Y5);
TON(IN:=Y5,PT:=T#5S);
RST(TON.Q,Y5);

楼主:
大佬我还不会玩ST
引用 网友B:
SET(LDP(TRUE,M300),Y5);
TON(IN:=Y5,PT:=T#5S);
RST(TON.Q,Y5);

楼主:
更新一下方法1的写法,才发现基恩士可以写上升沿的常闭
lizhihua

网友C:
非要画蛇添足加一个上升沿常闭么,

楼主:
为了当按钮被持续按下的时候也要进行计时
引用 网友C:
非要画蛇添足加一个上升沿常闭么,
lizhihua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理解上升沿,不管你按几次,每次都要你执行完5秒才会有用,你这个程序,所以你的上升沿常闭就是画蛇添足。
引用 楼主:
为了当按钮被持续按下的时候也要进行计时

楼主:
我所要达到的效果是只要电机还没停下来,每当按钮按下去后即可重新倒计时5秒后停止,这里没有上升沿是不行的,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哦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理解上升沿,不管你按几次,每次都要你执行完5秒才会有用,你这个程序,所以你的上升沿常闭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方法1的写法,才发现基恩士可以写上升沿的常闭

        有点奇怪,T5能被触发?上升沿能触发T5 #50 ??

楼主:
是对按钮的上升沿进行取反的,目的是用它来断开计时器重新计时,估计只有基恩士可以这样写,三菱得用原来方法1那样去写
引用 网友D:

        有点奇怪,T5能被触发?上升沿能触发T5 #50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对按钮的上升沿进行取反的,目的是用它来断开计时器重新计时,估计只有基恩士可以这样写,三菱得用原来方法1那样去写

上升沿不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吗?不可能用于5秒延时吧?

楼主:
注意看仔细啊,是上升沿取反
引用 网友E:

上升沿不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吗?不可能用于5秒延时吧?

网友F:
还真是第一次见识基恩士的指令,哪就是说这个按钮的第一脉冲上升沿不通其他情况下都是导通的。

楼主:
是的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第一次见识基恩士的指令,哪就是说这个按钮的第一脉冲上升沿不通其他情况下都是导通的。

网友G:
pinMode(2,0);
//定义引脚2为输入口,
pinMode(3,1);
//引脚3为输出口,
digitalWrite(3,1);
//引脚3输出高电平

attachInterrupt(int0, guandeng, FALLING);
//引脚2下降沿触发函数关灯
//初始化定义引脚

void guandeng()

delay(5000);
//延时5000ms;
digitalWrite(3, 0);
//引脚3低电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G:
pinMode(2,0);
//定义引脚2为输入口,
pinMode(3,1);
//引脚3为输出口,
digitalWrite(3,1);

下降沿触发FALLING改为上升沿触发RISING即可

网友H:
上升沿直接置位触点,通过置位触点导通计时器,到时间复位触点就完事了,这种只有M变量没有标签的用多了总感觉乱七八糟的

网友I:
调用一个断开延时不就好了么,整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