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6):
我们家派克590 驱动器已启动,就报警 SEQ PRE READY,报警如图,请各位大神麻烦帮忙看一下,如何解决,详情如下:
1,排除外围故障,更换过驱动器,电机也换过,依旧排除不了故障。参数以及设定图。
2,控制器参数按照厂家提供的设定。
3,励磁电源线也更换过。
4,电机电枢,励磁线圈摇表遥过,正常范围内。

网友A:
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17    SEQ PRE READY    励磁接地        励磁线接地或励磁线圈接地或者主板有问题,引起原因:电缆线破损接触到机器外壳接地或者电缆在捆绑时勒伤或被导电物质刺破导致接地

网友C:
你說電機換過,是換整顆全新的?驅動器也換過也是整顆全新參數重KEYIN?
很多人驅動器只換局部,先量一下前端接觸是否電壓正常,再啟動時勾一下每相電流是否都正常
引用楼主t834158823于2024-01-26 16:03发表的 590驱动器故障 :
我们家派克590 驱动器已启动,就报警 SEQ PRE READY,报警如图,请各位大神麻烦帮忙看一下,如何解决,详情如下:
1,排除外围故障,更换过驱动器,电机也换过,依旧排除不了故障。参数以及设定图。
2,控制器参数按照厂家提供的设定。
3,励磁电源线也更换过。
4,电机电枢,励磁线圈摇表遥过,正常范围内。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都换了,看起来就是线路破损引起的

网友E:
那就换电缆试试

网友F:
排除电机问题,但是还是报励磁故障
用万用表监测励磁电压,如果上电后一会电压就下降的话,建议你换一条电线再测试,如果电压不能维持就可以确定主板控制励磁部分问题
话说你这个驱动有点年代感啊,维修也是麻烦,可以换西门子6RA28,要求不高就直接用古董的直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