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6):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设备使用部门提需求说,设备自动运行时切手动操作后再继续自动,需要设备自动继续运行,而非人工操作返回自动切手动前的状态、局部模块初始化、整机初始化这些方式!

以前搞设备程序都是切手动时保存各轴、气缸状态信息,再切自动时比较状态做报警提示,每个轴/气缸都写了一键回暂停前位置状态的按钮,但需要人工确认是否干涉操作!

现在这台设备轴多、气缸多、干涉位置多,要在人工操作后做自动恢复到切手动前位置状态,感觉程序量好大啊!

请教下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三星硬盘生产线2.5inch。一台机,30个伺服马达,气缸,真空也很多。步进马达也有。工位一般都是一个工位三轴。
看了它的程序3万步。讲一个简单的。比如气缸X 和气缸Y方向夹紧硬盘。进行装碟片,或者打螺丝动作。X和Y各一个滑块气缸。
假如X气缸夹紧状态,夹紧感应器没亮,机器报警。程序停留在夹紧这步,点停止,各机械手完成一个循环停止在等待位。因为打螺丝工位。你发出停止信号。它如果在打螺丝,会把螺丝打完。然后电批上升停止。不然你这螺丝就没有按正常顺序完成。很多工位同时打4颗螺丝的。
点了停止后,复位报警。进入手动。发现有时候货没放好。导致气缸夹紧行程和正常夹紧行程不一样,导致夹紧感应器不亮。操作,松开气缸,把硬盘底座摆好。此时,你可以手动点夹紧。按启动按钮即可。也可以在气缸松开的状态,直接按启动。机器也可以继续运行。
仅仅是这个简单的思路。实际上,程序也很简单。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专门写一段程序,只要设备暂停后手动操作轴或者气缸等记忆哪一个操作过的状态,然后每一次启动前判断一下是否有状态记忆不符,是就执行初始化操作那些工位里面的轴气缸等,初始化完执行之前的程序

网友C:
很简单的,有/无工件检测嘛,有就直接下一步动作 ,所谓的停止其实是暂停!!!

网友D:
我目前的做法也是提示操作人员手动操作回到切手动前状态,自动回的话不考虑安全还好,考虑安全是真的不好弄,如果手动动得太多,变数就太多了,程序不说难做就是很麻烦,前面说简单的估计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D:
比方说自动退出前夹子夹紧他手动松开了 切换回自动是可以自动夹紧 但是上面的料你要不要考虑还有没有 要不要重新取一个 事情真的太多 最好的方法是拒绝这样的要求 直接说做不到

网友E:
朋友们分析得精。

网友F:
感觉好难啃,这不得调试几个星期,动作多了,很多意想不到。而且操作人员的骚操作是层出不穷

网友G:
这种要求我一般都是回绝掉。这种改法容易造成程序动作不对造成死机,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几个机构还好,项目越大问题越多

网友H:
1楼大佬的案例极少,工位独立且产品线附加值高;个人和楼上其他大佬一样的看法,别答应,复杂的项目会把自己玩死,自动状态中断,一律人工干预清线,再初始化复位,最后才能再次自动启动

网友I:
人工干预越干预越乱

网友E:
这个问题是程序框架问题啊。

网友J:
每个工站单独写流程程序,增加动作前状态自检,自检不通过时进行机构复位初始化,复位初始化后自检通过开始自动,不通过报警,提示人工处理,附带异常位置提示
只要再考虑工站工作多次后对工件是否有影响,有影响直接提示取走产品,标记为无料,后续工站当空料处理

网友K:
就是要惯着他们,惯多了会觉得你无所不能

网友L:
之前给特斯拉组装主板,他们代加工厂就是这么要求的,就是初始化再判断在籍

网友M:
说就容易,做起来就相当麻烦,甚至汽缸阀门型号都要改,程序的中间寄存状态多

楼主:
看来各位老司机也少见这种要求啊!

网友N:
贪得无厌,给出提示完全够了

网友O:
這應該是先討論的吧,你就說行不通。
永远温柔,与世无仇。

网友P:
顶一下,想看看大佬们讨论的方案

网友Q:
我去,这个要求有点牛啊,6

网友R:
我之前在面板行业也是,国外设备也是,在手动状态再切换自动设备就是可以继续跑,即使中间人为干涉了,也没问题
目前我在锂电行业,好多程序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我的方法是一台设备分很多工位,每个工位有单独的流程,只要设备手动,自动流程清零,再自动时就先判断工位状态后跳转流程步,这样就不用初始化,前期麻烦点
也体现出程序结构的重要性
引用 网友J:
每个工站单独写流程程序,增加动作前状态自检,自检不通过时进行机构复位初始化,复位初始化后自检通过开始自动,不通过报警,提示人工处理,附带异常位置提示
只要再考虑工站工作多次后对工件是否有影响,有影响直接提示取走产品,标记为无料,后续工站当空料处理

网友S:
以前国外左的设备,直接没有手动电磁阀的按钮 自己用手点,电机动了直接需要原点 那个设备还是机械的同步带控制的,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增加负担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程序框架问题啊。

  大佬,能放个相关案例出来,学习一下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司机的建议!年过完了,现在开始思考具体方法了,看能不能搞,能搞就搞吧!

网友T:
楼上建议都对,如果你闲着也是闲着,就搞,没时间就推掉。感觉容易就搞,感觉难就推。想挑战就搞,想休闲就退。一切决定在你。

网友E:
手动,自动,编程实现。

网友U:
参考加工中心的逻辑,应该会加很多标志位,来判断当前设备状况,工件状况,执行步骤,第一步程序构架就要多考虑,安全方面也很重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