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7):
如题,有没有大佬玩过这款PLC?很老的一款,通讯口是RS232C 9针的,淘宝是否可以买到这种线?用什么软件可以读取里面的程序?

网友A:
还有别的通讯口吧?

网友B:
线还是自己做吧
PC    PLC
2  --  2
3  --  3
5  --  9

软件,CX-Programm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还是自己做吧
PC    PLC
2  --  2
3  --  3
5  --  9

好像还需要接 4 6  7  8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需要接 4 6  7  8

十几年前,实际用,自带串口的的DELL D630电脑,不接也能行,
估计是和电脑主板的COM口是原生的还是USB转接的有关.

楼主:
PC是USB口吗?
引用 网友B:
线还是自己做吧
PC    PLC
2  --  2
3  --  3
5  --  9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是USB口吗?

只要不是质量很差的USB转接的COM线,都一样的.

楼主:
ok,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是质量很差的USB转接的COM线,都一样的.
[attachment=295285]

网友E(2024-03-12):
有一个专门模块,可以读取,只要有空插槽位置旧可以,一起整C200H的。这款系列PLC好多都是手持编程器写的,程序读取后,注意梯形图逻辑转换问题。能淘汰就淘汰吧,

网友F:
这个论坛里真是啥都有,入行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古老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论坛里真是啥都有,入行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古老的CPU

C20P之类的 C500F C500之类的都是很古老的plc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看来这个论坛要经常逛逛的
引用 网友C:

C20P之类的 C500F C500之类的都是很古老的pl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个论坛要经常逛逛的
多多益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