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仿真时候 输入I点信号强制

楼主(2024-01-27):
请问大佬们,博图仿真时候 输入I点信号怎么强制 强制表试过 没用 强制表能强制数据块变量和输出 输入没法强制 PLC sim advance 软件只能用1500和ET200SP 博图1200系列仿真大佬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网友A:
就是在强制表那边来强制输入信号
强制不了啊 没反应

网友B:
程序中的I点一般是不能强制的,对此有疑问的可以咨询相关的PLC官方技术;
博途V18
S7_1200的仿真强制I点如截图,从SIM表格可以强制 I点,效果如图所示;
这是啥仿真软件?PLC SIM advanced?
汇川/三菱/西门子/欧姆龙
昆仑技创/威纶通/普洛菲斯
技术交流
zhaoaron

网友C: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08-Function/17-PLCSIM.html
这个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