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使用 5u jet伺服 走CC-LINK IE Field Basic通讯

楼主(2024-01-27):
定位触发需要重复触发才能生效 偶尔出现 定位无法动作 (我有九个轴全是jet),1-5轴没有出现这样问题,就6-9轴 偶尔性出现定位无法动作 单独测试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不是干扰吧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检查一下6-9轴 的轴控程序的/先后顺序/是不是跟1-5轴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排查这异常是不是受扫描同期的引起的
是一样的 用fb块调用的
汇川/三菱/西门子/欧姆龙
昆仑技创/威纶通/普洛菲斯
产品代理/技术支持
欢迎咨询
电话:17315902070

网友C:
请检查FB块中的定位启动是不是用上沿指令。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将FB块中的定位启动改成不是上沿触发就没问题了(我带了8个轴)
启动没有用上升沿

网友D:
会不会是重复触发了 或者触发闪烁了 我用5U带脉冲轴 经常发生定位指令通 但是伺服不运行也不发脉冲的情况
这个应该不会的

网友E:
检查下扫描周期是不是正常,可能是通讯存在报警
没有 出现报警

楼主:
这是定位程序 触发

网友F:
使用过程中我也发现零速信号和完成信号都不稳定,后面我都改成判断伺服到位了的信号触发完成进入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