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8):
我的1214C PLC,以前通过无线Wifi都能连接上
现在通过电脑本身的网口直接连接不上
两种方式都连接不上了,连搜索都搜索不到
以前就算是不在一个网段,至少能搜索到
就算是有设置密码保护,也应该能搜索到吧,搜索到了要连接的时候才提示需要密码
Link灯,常亮绿灯
Rx/Tx灯,黄灯慢闪

楼主:
图片展示:

网友A:
试一下能不能ping到

网友A:
网卡接口那边选择后面带auto的吗

楼主:
带auto和不带auto的都试了,不行

网友B:
首先ping一下,如果能ping通,说明硬件连接没问题,那就是设置的问题;如果ping不通,是硬件连接问题,就分享查找硬件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ping一下,如果能ping通,说明硬件连接没问题,那就是设置的问题;如果ping不通,是硬件连接问题,就分享查找硬件连接的问题

通过电脑本身的网口连接smart PLC都能直接连接上
硬件连接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你先把无线连接禁用掉呢       看一下以太网连接是不是添加了两个IP地址       而且还是要试一下能不能ping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无线连接禁用掉呢       看一下以太网连接是不是添加了两个IP地址       而且还是要试一下能不能ping通

说到关键点了,无线一定要禁用

网友D:
接口选错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S7 1214C,固件版本4.5,其他的可以正常在线连接,其中1台是和楼主一样的情况,能PING通,但是博途不能在线,我是重启电脑,又可以连接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能在线了;我的处理方法是全部重建编译软件和硬件,重启电脑软后在线PLC,格式化之前的程序,PLC断电再重新下载完全编译的程序,后面恢复正常了,每次都可以随时在线 连接了;方法供楼主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S7 1214C,固件版本4.5,其他的可以正常在线连接,其中1台是和楼主一样的情况,能PING通,但是博途不能在线,我是重启电脑,又可以连接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能在线了;我的处理方法是全部重建编译软件和硬件,重启电脑软后在线PLC,格式化之前的程序,PLC断电再重新下载完全编译的程序,后面恢复正常了,每次都可以随时在线 连接了;方法供楼主参考

有没有开WiFi,这个会影响的

网友G: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开WiFi,这个会影响的
没有影响的,电脑连接手机WiFi热点,网口连接PLC,正常的PLC是可以正常在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是我的电脑有问题,要不是系统问题,要不是博图软件问题
在Win11系统,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