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用户认证模式?

楼主(2024-01-29):
三菱PLC软件怎么消除用户认证模式?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视图-用户认证模式切换-禁用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图-用户认证模式切换-禁用
1楼正解

网友C:
好像只有works3刚安装后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