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 功能块定时器

楼主(2024-01-29):
想做一个功能功能块,在功能块中做一个1ms的定时器怎么做呢
bnnyygy

网友A:
1,系统自带1MS的BOOL变量。
2,CJ2M算是中型PLC了,程序一般都稍大,自身程序循环时间肯定大于1MS,感觉意义不大。
3,可以用定时中断来做,具体可以看手册,1MS中断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