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9):
看了某些电柜,里面一大堆空开,感觉每个回路都单独分开了,有必要吗?什么回路前面一定要加空开?目的是什么?有大佬详细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引用楼主chenjj49于2024-01-29 18:37发表的 什么回路前面需要加空开? :
看了某些电柜,里面一大堆空开,感觉每个回路都单独分开了,有必要吗?什么回路前面一定要加空开?目的是什么?有大佬详细解答一下吗

如果我问你,假如回路前没有一个总的空开(称之为隔离开关),你下面各分支回路中,有某个分支空开坏了,你怎样换这个开关?

全厂断电换吗?

网友B:
我看有的书上说线径变化了就要有保护,各分支处若线径变小了就要保护

网友C:
电气图纸说明书上会有标注,一般是每个分电路控制分支(不同的控制回路)或者不同的单相或者三相用电设备电气要求,电压及电流不同,都需要加个空气开关,简单举例吧,家装单相电气线路:供电局线路入电表,出线用电户一个总空开,到房间配电箱一个总开关,接每个分支一个空气开关,一路热水器,一路浴霸,一路厨房,一路插座,一路照明,每个房间一路空调等等。这样也是为了方便检修线路和分段查找故障。个人见解,请查纳。

网友D:
作用就是短路保护,不怕烧线路就不加,留个总开关就行。问题是甲方的要求和标准需要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问你,假如回路前没有一个总的空开(称之为隔离开关),你下面各分支回路中,有某个分支空开坏了,你怎样换这个开关?

全厂断电换吗?

总的肯定有一个啊,但是每个分支都搞一个有没有必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图纸说明书上会有标注,一般是每个分电路控制分支(不同的控制回路)或者不同的单相或者三相用电设备电气要求,电压及电流不同,都需要加个空气开关,简单举例吧,家装单相电气线路:供电局线路入电表,出线用电户一个总空开,到房间配电箱一个总开关,接每个分支一个空气开关,一路热水器,一路浴霸,一路厨房,一路插座,一路照明,每个房间一路空调等等。这样也是为了方便检修线路和分段查找故障。个人见解,请查纳。

家庭电路我理解,现在电线很多都是埋入墙里,难检修,所以每个回路加个空开。但是控制柜里面需要这样做吗?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用就是短路保护,不怕烧线路就不加,留个总开关就行。问题是甲方的要求和标准需要执行。

除了甲方要求外,有没有我们自己或者说电工电控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E:
断路器,也叫空气自动开关,目的是保护线路或用电设备的和方便检修的。不考虑上述因素的话,可以啥都不加。
ysh学习plc

网友F:
这个东西就看你想按标准干还是不按标准干 按标准那基本是每个负载线路都有一个空开,从大到小,不管是保护或者是方便检修 这么干肯定是没毛病 没有技术协议 或者是甲方根本不管 好用就行 或者又为了节约成本 那你咋干都行 只要不坏就行呗 这个东西就像一个约定俗成 正常都是那么干 可能不是每路都有吧 也是基本分支都用上一个

网友G:
以前做非标自动化时的电柜空开就是比较随意的,大致上就是同种用电器用1~2个空开也有一对一的。这种设备停机就是整台停了,比如说分度盘电机故障,你不可能继续运行的,只能整机停机维修。

如果是做供电型设备的,比如泵,电机,风机,那就配一二次回路,每个设备一个回路,有空开接触器热继。主体是为了方便运行时,维修某台设备而不干扰别的设备,这种一般是不整体停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的肯定有一个啊,但是每个分支都搞一个有没有必要呢

如果下面各分支回路没有安装空开,假如某一分支回路出现故障,你又怎样检修该分支回路的故障而又不影响其他的分支回路呢?

极端一点,如果某一回路有短路故障,而你的其他回路正在进行着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允许停下来,此时会发生什么问题,你又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就看你想按标准干还是不按标准干 按标准那基本是每个负载线路都有一个空开,从大到小,不管是保护或者是方便检修 这么干肯定是没毛病 没有技术协议 或者是甲方根本不管 好用就行 或者又为了节约成本 那你咋干都行 只要不坏就行呗 这个东西就像一个约定俗成 正常都是那么干 可能不是每路都有吧 也是基本分支都用上一个

你这种认识是错的。

按相关的标准要求,除了主干线路必须有总开关外,各分支回路也必须有分开关(称之为隔离开关),这是为了安全保护和便于检修排障外,还为了不至于因某一分支回路故障影响一大片。

网友H:
可要可不要,尽量简。

网友I:
一般按照不同功能回路加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