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控制

楼主(2024-01-30):
有玩过分割器的吗,变频器控制分割器具体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只管控制电机启停就好了,说白了就和一个凸轮结构差不多的原理
谢谢知道了,分割器上面有感应器,到位取上升沿。关刹车感谢!

网友B:
又前进了一步。

网友C:
我们用的是不带刹车的,直接电机驱动。当到达空转位置时上面可以动作,下面电机还会继续运行,直到快要出空转位置立马停机

网友D:
分割器自动切成等分的,加个传感器,转盘上加遮光片,感应到就停。分割器到达位置后会有一段时间的空转,所以对变频器刹车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把减速时间设置低一点就好了。部分变频器性能不行,刹车距离过长,建议选稍微大一点的品牌,防止高速运转时刹不住车。

网友E:
就算是变频器带编码器运行也没贵多少

网友F:
变频器转一圈停下就可以了,分割器有虚位,很好控制

网友G:
买那种带离合刹车的电机,马达一直转,光电信号控制离合和刹车就好

网友B:
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B:
用86步进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