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循环+变址指令控制多个气缸?

楼主(2024-01-30):
请问各位大师,机台有70个气缸左右,不想做气缸功能块 再调用70次,想用直接用循环+变址指令控制多个气缸,有这样做过的大师吗?

网友A:
这个最好是你的PLC支持变址,然后你的气缸动作是否是一致的……

楼主:
支持变址,气缸动作就是伸出,缩回,磁感线不到位报警这些

网友A:
那你的动作条件就不同了吧

网友B:
抛砖引玉

网友C:
循环+变址方法气缸不能同时动作吧,还有要做功能块调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动作条件就不同了吧
可以
我这样写可以吗
三菱台达写法
for i := 0 to 69 by 1
e0:=i
if m0e0=1 then
y0e0:=1;
else
y0e0:=0
end if
end for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for+数组。
QQ: 2845452345

网友F:
用赋值法做,把输点用位组合的方式组合起来,再算好开关位数据,然后赋值给位组合元件,不同数据动不同的气缸动作。
相信自我!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