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定位

楼主(2024-01-30):
一个项目 就是设置十几段距离,第一段完了第二段以此执行,像这种连续执行轨迹,是用绝对定位drva 还是可变频率plsr好点,主要是两段之间切换,速度落差应该平滑过渡,就是后续模式发脉冲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是啥PLC,三菱3U的话,你还得根据你是否要精确的,如果不精确直接DPLSV过渡一下,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DDRVA即可

网友A:
这是5U的表格定位,待机位-开始定位-结束位-返回待机位
三菱FX5U多段速运行(表格定位无停顿,支持停机再运行)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h4y1Q7kT/?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信捷的XD5 看到你那个双轴表格挺好的,项目也是XY双轴,一起走轨迹,谁先到等后到那个,然后进入下一段

网友B:
连续定位当然是最好的,不过要PLC支持,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我下面这个方法:
可以一次性设置运行距离是全部行程(求和),然后在运行过程中持续变速,这种用法有很多小型PLC支持
我自己用永宏的PLC做过,设备每次转一圈,要走N个区间,每个区间速度可调,区间起点终点可调,然后切换过程中写了一段程序用于将速度变化平滑下来,即上一段是10,下一段是1000,他不会突然变速导致冲击,会慢慢爬上来,这个有斜坡指令很容易做

楼主:
信捷的XD5 XY双轴,一起走轨迹,谁先到等后到那个,然后一起进入下一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C:
你这就是多段速,这个很简单的,与绝对相对没关系,根据你描述的,不需要停止直接到最后的距离,所以只要plc支持脉冲输出就可以实现

网友D(2024-03-25):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2楼正解,5U表格定位可以平滑过渡

网友C:
关键是三菱fx3u系列定位指令是否可以混合使用,plsy也是可以实现多段速控制,只是没有加减速,如果加减速可以与绝对或者相对配合使用,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