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求传感器型号

楼主(2024-01-30):
最近生产有个问题,如图,管道一直往前面走,然后朝管道上贴胶带纸,管道上的胶带纸有时候会跑偏,但是跑偏不是那种上下跳的,是一种累积的,慢慢的过程,因为管道比较长,一贴就是200米,所以想弄个能检测位置偏移的东西(不需要纠正偏差,只需要报警就行)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关的传感器推荐,有具体型号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觉得就普通的光纤感应就行,黑色的不会反光,就可以判断有无了

网友B:
正好分析。

网友C:
我会选择基恩士的IV2传感器,用宽度工具,精度比较高,就用去吧,没毛病。
拆二代

网友D:
能不能在不同位置设置检测,比较这两个位置检测的差值

网友E:
你贴一条线,他走走以后,就转圈了,检测不到了,你贴一圈,刷红色或者绿色的漆,刷一圈,就可以检测到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F:
高精度激光传感器可以做到
命自我立

网友G:
普通光纤调调参数不行就加个聚焦镜头,应该很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