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A840 260KW的变频器载波频率能降到0HZ吗

楼主(2024-01-30):
请教个问题,现场,变频器一开,我的触摸屏的显示的当前的值就跳动比较大,,变频器不开,正常,现在让把载波频率出厂是2 ,现在改成1稍微好点,能不能改成0 ,改成0后面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怎么问这么基本的问题呀,基本野路子出来的吧,电气基本课程电力电子没学过。不可能是0的

网友B:
载波频率是0,那什么叫载波?

网友C:
我记得三菱变频的载波可以设0,但代表的含义好像是0.7...

网友D:
载波频率太低会导致电机......

网友E:
不可以
建议你的触屏用直流电源,再不行就加隔离变压器
如果你的数字是内部产生,也可以给PLC用隔离电源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