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30):
   小弟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各项参数,机器运转正常,要与MES对接,MES这边要采集设备状态报告,采集参数报告等各种参数,具体流程如下:
交互形式是W-B-B的方式,按照设备上报消息来说,设备先写值至W区,Bit置1,EAP读取W区值,读取完成后Bit置1告知设备读取成功,设备监控到EAPBit置1后,设备Bit置0,EAP监控到设备Bit置0后,EAP Bit置0;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这种在PLC中如何编写程序才能实现对接,小弟刚学不久,师傅有事走不开,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大概就是,你读取这个地址M0等于0的时候,你就写入,然后把它置位等于1,然后对方来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读取到等于1的时候,取走数据,然后复位M0

楼主:
大神,程序指令大概怎么编写呢,请教一下

网友B:
这个要与做软件的人员对接沟通,制定好交互才好实施。因为这个不是你PLC单独能完成的还涉及到上位机软件呢。
相信自我!

网友C:
MES的接口一般是HTTP的,通过JSON文件交互,也有通过SQL数据库的;
PLC内一般不用编程,通过智能网关的软件配置参数即可,
附件中有相关案例: PLC与MES数据交互.rar (4643 K) 下载次数:247
  • 下载积分:+1(泥腿子菜鸟) 真诚感谢!

网友D:
    交互流程写成功能块,不同的事件分别调用功能块

网友E:
    引用楼主泥腿子菜鸟于2024-01-30 14:01发表的 三菱Q系列PLC与MES通讯交互 :
       小弟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各项参数,机器运转正常,要与MES对接,MES这边要采集设备状态报告,采集参数报告等各种参数,具体流程如下:
    交互形式是W-B-B的方式,按照设备上报消息来说,设备先写值至W区,Bit置1,EAP读取W区值,读取完成后Bit置1告知设备读取成功,设备监控到EAPBit置1后,设备Bit置0,EAP监控到设备Bit置0后,EAP Bit置0;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这种在PLC中如何编写程序才能实现对接,小弟刚学不久,师傅有事走不开,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我这边做过很多,MES那边会有规格书的,规格书会写每个上报事件的流程和具体内容。以及你这些Bit ON  OFF的延时时间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做过很多,MES那边会有规格书的,规格书会写每个上报事件的流程和具体内容。以及你这些Bit ON  OFF的延时时间等。

    我这边做过很多,MES那边会有规格书的,规格书会写每个上报事件的流程和具体内容。以及你这些Bit ON  OFF的时机点等。Q PLC和MES有多种交互方式,第一步是要设置和MEC系统交握映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