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30):
求救大神FX5U可寫入機械手卻無法讀出是否哪需要設定問題
使用簡單CPU通訊
PLC STOP時確有數值真的無言了
謝謝家園朋友
附件: 電漿覆膜機2024.zip (663 K) 下载次数:49

网友A:
你是读几台机器人的?怎么会有同一个地址,有两个读出设置?机器人默认是4个D,你为什么设成2个?是FANUC机器人吗?是的话参考我发的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读几台机器人的?怎么会有同一个地址,有两个读出设置?机器人默认是4个D,你为什么设成2个?是FANUC机器人吗?是的话参考我发的例子

對是發哪科機械手對應工程師拆開UI UO DO DI 所以讀出寫入各兩處
感謝已參考

网友B:
应该是你分配的地址和机器人设置的ModBus的字节数不匹配。
读取的是从10000开始的,写入的是从0开始的,机器人需要设置ModBus的读取字节长度的。
PLC读取或写入的地址不在机器人的输入或输出数字的范围内就是不能读取到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