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30):
报警器4根线15路报警,出现多个报警时让报警间隔5s循环播报,这样怎么编程?求助求助!!!!

网友A:
将1234映射到4个连续布尔变量,然后这4个布尔变量对应一个word,word会有值变化,变化值存入栈队,栈队先入先出,先出的播放声音,延时5S判断栈队是否还有排队队员,若有在取出,报警依次。
大佬,新手不怎么明白,能简单说说吗?最好有梯形图

网友B:
只有15路,查表逻辑输出也是可以的。这样不需要用到高级指令。
查表逻辑输出?什么意思
QQ: 2845452345

网友B:
只有4个信号,15种状态输出,根据表格直接用逻辑都列出来。

引用 网友B:
只有15路,查表逻辑输出也是可以的。这样不需要用到高级指令。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