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31):
两个信捷plc npn型 想用一个的Y端控制另一个的X端,能直接连接吗,怎么接,Y端com接0V  Y输出接Xcom端  X端接24V吗

网友A:
这是要硬连接啊

网友B:
完全可以,我用松下PLC这样接过,PLC1输出com接0V,plc2输入com接24V,然后PLC1的输出直接接到PLC2的输入点就可以了
npn  还是pnp
工控肥仔

网友C:
共用一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其他按正常接线

网友D:
输入是低电平的话   假如是PLC1的信号输出到PLC2    那么PLC1   输出Y的COM接0V     输出点Y1 接PLC2 的输入点X1   PLC2的输入COM口接24V     这些的前提是两个PLC用同一组电源                干接点的话建议还是用继电器中转

网友E:
光电隔离啊,加一个继电器就OK了
或者走通讯!!!
成本太高了

网友F:
引用楼主菜鸟0001于2024-01-31 10:59发表的 两个plc连接 :
两个信捷plc npn型 想用一个的Y端控制另一个的X端,能直接连接吗,怎么接,Y端com接0V  Y输出接Xcom端  X端接24V吗

两个都是NPN的 Y端com接0V Xcom接0V  Y输出接X端
哈哈,你是唯一一个说对的,信捷的,com都是接0v x连接y,24V悬空,信捷内部做了处理不需要24V

网友G:
买个光耦隔离板,什么都不用考虑,几块钱都舍不得。或者自己光耦焊

网友H:
两个信捷可以用PLC端子排上的485组网

网友I:
可以组网啊不浪费点
淡墨文竹

网友J:
直接以太网连接  方便快捷省事

网友H:
引用楼主菜鸟0001于2024-01-31 10:59发表的 两个plc连接 :
两个信捷plc npn型 想用一个的Y端控制另一个的X端,能直接连接吗,怎么接,Y端com接0V  Y输出接Xcom端  X端接24V吗

参考信捷的《X-NET总线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