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31):
最近厂里外购了一台玻璃转盘CCD自动检测机,大概工艺流程是 震动盘上料,转盘上有对射光纤检测是否有料,然后依次3个工站CCD镜头检测,检完后第4个工站排良品,第5个工站排不良品,第6个工站排掉漏检或漏排的产品,2个产品之间的距离不等,2工站之间的产品个数不等,所有的拍照和产品排出都是在转盘运行中完成,速度要求0.5S/PCS,PLC用的是FX3U的,目前看他们调了几天,还是会有漏检漏排的,程序正在改善中,我大概思考了下,感觉如果我来写这个程序的话,目前我想到的就是给产品标号,第1个经过光纤检测的是1#产品,然后1#产品3个镜头的检测位和排出位都出来了,以此类推,一直等到1#产品排出后,下一个经过光纤的产品又从1#开始计数,我大概看了下,这样子的话至少要标到大概60#,
感觉工作量还是有那么大,太多的数据要处理,我就想问下有没有搞过这种机台的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参考下,谢谢!

网友A:
刚刚给别人做了这台机器程序,这是测试的部分,还有实际使用的部分没有拍
圆盘筛选机(FX5U+伺服)测试中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K411Y7vL/?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 下载积分:+1(迈克尔唐僧) 看了谭工的B站,谭工好厉 ..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5年前有个纽扣分拣方案,监测工位先进先出,监测结果出来对应入各个分拣工位的先进先出栈,各工位比较第一个先出栈。编码器或者脉冲计数。这有一个关键:长时间工作计数器有个回绕问题,也就是计数超出计数范围,那么关键位置做个回绕标志即可。

网友C:
    我們這有這種機台
    永远温柔,与世无仇。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年前有个纽扣分拣方案,监测工位先进先出,监测结果出来对应入各个分拣工位的先进先出栈,各工位比较第一个先出栈。编码器或者脉冲计数。这有一个关键:长时间工作计数器有个回绕问题,也就是计数超出计数范围,那么关键位置做个回绕标志即可。

    我就是考虑了这个问题,计数到60#再从1#开始

网友D:
    这种设备CCD速度更得上的话,生产速度随随便便上500pcs/min。
    zsfj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备CCD速度更得上的话,生产速度随随便便上500pcs/min。

    电子配件,小电阻,生产速度还要快10倍以上,都在8000pcs/min。

    这个控制程序,都出来很多年了,有人直接做成成品的控制器在买了

网友F:
    哪里买的?我公司也有一台,长得非常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配件,小电阻,生产速度还要快10倍以上,都在8000pcs/min。

    这个控制程序,都出来很多年了,有人直接做成成品的控制器在买了

    大佬,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在这个星球上还有这么快的机器。

网友G:
    真有专门的控制器,这么卷https://blog.csdn.net/weixin_57350300/article/details/127106189

网友H:
    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zsfjn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在这个星球上还有这么快的机器。

    在没听说这种机器之前,我也不相信,但确实有。电子产品行业,都是高手

网友I:
我也做了一台,思路和你的差不多,用ST写程序量很少,用梯形图写可能会麻烦一些

网友H:
用C井做了一台。

网友H:
思路极好

网友J:
引用楼主1935807118于2024-01-31 12:12发表的 玻璃转盘CCD检测程序思路 :
最近厂里外购了一台玻璃转盘CCD自动检测机,大概工艺流程是 震动盘上料,转盘上有对射光纤检测是否有料,然后依次3个工站CCD镜头检测,检完后第4个工站排良品,第5个工站排不良品,第6个工站排掉漏检或漏排的产品,2个产品之间的距离不等,2工站之间的产品个数不等,所有的拍照和产品排出都是在转盘运行中完成,速度要求0.5S/PCS,PLC用的是FX3U的,目前看他们调了几天,还是会有漏检漏排的,程序正在改善中,我大概思考了下,感觉如果我来写这个程序的话,目前我想到的就是给产品标号,第1个经过光纤检测的是1#产品,然后1#产品3个镜头的检测位和排出位都出来了,以此类推,一直等到1#产品排出后,下一个经过光纤的产品又从1#开始计数,我大概看了下,这样子的话至少要标到大概60#, [attachment=295144] 感觉工作量还是有那么大,太多的数据要处理,我就想问下有没有搞过这种机台的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参考下,谢谢!

移位处理,不要想得太复杂。

网友H:
参考参考。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在这个星球上还有这么快的机器。

我做过1W2的,还看到过1W4的没看到之前我也不信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做过1W2的,还看到过1W4的没看到之前我也不信哈哈哈

我说的是1分钟的产能,你那1W2是1小时的产能吧!还有上面那位大神说的8000个也肯定不是1分钟的产能,应该是1小时的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移位处理,不要想得太复杂。

移位处理考虑过,可能是我的思路有问题,移位不太好处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5年前有个纽扣分拣方案,监测工位先进先出,监测结果出来对应入各个分拣工位的先进先出栈,各工位比较第一个先出栈。编码器或者脉冲计数。这有一个关键:长时间工作计数器有个回绕问题,也就是计数超出计数范围,那么关键位置做个回绕标志即可。

如果后面来料不断,编码器存储寄存器会溢出。回绕标志太难搞了,必须保证线上没有产品的间隙才能清零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M:
持续旋转的,不是一位一位移动的,还有产品的位置需要记录,不光是记录顺序,建议是用队列FIFO先入先出,之前有做案子,CCD判断卷料瑕疵贴标的,贴标机要准确的贴在CCD判断不良的位置,就需要记录很多位置,当卷料转动到贴标机下方时触发贴标。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N(2024-03-07):
转盘上面装个编码器,确定每个工位的位置,一圈归零一次,走到哪个区间的时候哪个动作,和凸轮动作有点相似,用气缸吹的话估计的提前动作,不然电磁阀反应不过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真有专门的控制器,这么卷https://blog.csdn.net/weixin_57350300/article/details/127106189

这是正运动的控制器  程序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