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31):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七次多项式推导
f(x)=A_7 x⁷ + A_6 x⁶ + A_5 x⁵ + A_4 x⁴ + A_3 x³ + A_2 x² + A_1 x + A_0
f'(x)=7A_7 x⁶ + 6A_6 x⁵ + 5A_5 x⁴ + 4A_4 x³ + 3A_3 x² + 2A_2 x + A_1
f''(x)=42A_7 x⁵ + 30A_6 x⁴ + 20A_5 x³ + 12A_4 x² + 6A_3 x + 2A_2
f'''(x)=210A_7 x⁴ + 120A_6 x³ + 60A_5 x² + 24A_4 x + 6A_3
归一化处理
f(0)=0
f(1)=1

f'(0)=v_0
f'(1)=v_1
f''(0)=a_0
f''(1)=a_1
f'''(0)=j_0
f'''(1)=j_1
可得出系数如下
A_0 = 0
A_1 = v_0
A_2 = 1 / 2 a_0
A_3 = 1 / 6 j_0
A_4 = -5 a_0 + 5 / 2 a_1 - 2 / 3 j_0 - 1 / 6 j_1 - 20v_0 - 15v_1 + 35
A_5 = 10a_0 - 7a_1 + j_0 + 1 / 2 j_1 + 45v_0 + 39v_1 - 84
A_6 = -15 / 2 a_0 + 13 / 2 a_1 - 2 / 3 j_0 - 1 / 2 j_1 - 36v_0 - 34v_1 + 70
A_7 = 2a_0 - 2a_1 + 1 / 6 j_0 + 1 / 6 j_1 + 10v_0 + 10v_1 - 20

通过以上公式可生成无比丝滑的凸轮曲线
以下曲线是通过七次多项式生成
位置&速度

位置&加速度

位置&加加速度
  • 下载积分:+1(工控人航天员) 真诚感谢!

楼主:
    五次多项式推导
    f(x)= A_5 x⁵ + A_4 x⁴ + A_3 x³ + A_2 x² + A_1 x + A_0
    f'(x)=5A_5 x⁴ + 4A_4 x³ + 3A_3 x² + 2A_2 x + A_1
    f''(x)=20A_5 x³ + 12A_4 x² + 6A_3 x + 2A_2
    归一化处理
    f(0)=0
    f(1)=1

    f'(0)=v_0
    f'(1)=v_1
    f''(0)=a_0
    f''(1)=a_1
    可得出系数如下
    A_0 = 0
    A_1 = v_0
    A_2 = 1 / 2 a_0
    A_3 = -3 / 2 a_0 + 1 / 2 a_1 - 6v_0 - 4v_1 + 10
    A_4 = 3 / 2 a_0 - a_1 + 8v_0 + 7v_1 - 15
    A_5 = -1 / 2 a_0 + 1 / 2 a_1 - 3v_0 - 3v_1 + 6

    通过以上公式可生成位置&速度&加速度连续的凸轮曲线(加加速度存在突变)
    以下曲线是通过五次多项式生成
    位置&速度

    位置&加速度

    位置&加加速度

楼主:
    三次多项式推导
    f(x)= A_3 x³ + A_2 x² + A_1 x + A_0
    f'(x)=3A_3 x² + 2A_2 x + A_1
    归一化处理
    f(0)=0
    f(1)=1

    f'(0)=v_0
    f'(1)=v_1
    可得出系数如下
    A_0 = 0
    A_1 = v_0
    A_2 = -2 v_0 - v_1 + 3
    A_3 = v_0 + v_1 - 2

    通过以上公式可生成位置&速度连续的凸轮曲线(加速度存在突变,加加速度存在冲击)
    以下曲线是通过三次多项式生成
    位置&速度

    位置&加速度

    位置&加加速度

楼主:
    留楼更新【三角函数规律】

楼主:
    因之前进行归一化处理,所以函数需进行缩放处理

    主轴当前位置为φ
    φi<=φ<=φk时执行,否则执行下一线段
    当前线段主轴起点位置φi,终点位置φkikki
                   从轴起点位置si,终点位置sk,Sik=sk-si
                                                         φik=(φ-φi)/Φik
                                                         sik=f(φik)*Sik
                                                         s=sik+si

网友A:
    这个可以有,先赞一个

网友B:
    虽然看不懂,但是收藏先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C:
    虽然看不懂,但是收藏先

网友D:
    不明觉厉

网友E:
    极大参考价值

网友F:
给你置顶一下
。感谢楼主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2024-03-05):
楼主这凸轮曲线做的真漂亮

网友H:
看不懂,顶一下

网友I(2024-05-22):
太复杂了,做一个电子凸轮表没有必要这么麻烦的。

网友J:
大写的牛B,为楼主点赞!

网友K:
这个学习资料需要看那本书

楼主:
VDI 2143 Blatt 2-1987
引用 网友K:
这个学习资料需要看那本书

网友E:
曲线,电子问题

网友L:
看到大神的杰作, 我试着理解一下,  有不对的地方, 请指正。
=========期间参考了其它资料
1.  f(x)=A_7 x⁷ + A_6 x⁶ + A_5 x⁵ + A_4 x⁴ + A_3 x³ + A_2 x² + A_1 x + A_0  //   时间-位置曲线
2.  f'(x)=7A_7 x⁶ + 6A_6 x⁵ + 5A_5 x⁴ + 4A_4 x³ + 3A_3 x² + 2A_2 x + A_1 //   时间-速度曲线
3.  f''(x)=42A_7 x⁵ + 30A_6 x⁴ + 20A_5 x³ + 12A_4 x² + 6A_3 x + 2A_2    //   时间加速度曲线
4.  f'''(x)=210A_7 x⁴ + 120A_6 x³ + 60A_5 x² + 24A_4 x + 6A_3   // 时间加加速度曲线

归一化处理   ,把一组数据转化到特定的范围 通常是[0,1]之间;  t[0,1]   ,位置[s0,s1] 速度[v0,v1] 加速度[a0,a1]  , 加加速度[_a0,_a1]
分别代入  f(0)=s0 ,f(1)=s1;   f'(0)=v0 ,f'(1)=v1;   f''(0)=a0 ,f''(1)=a1;   f'''(0)=_a0 ,f'''(1)=_a1;

8 个未知数 ,8个方程  ,解得系数。

多项式曲线通常具有两个极值 ,凸轮的凸凹性在这两点发生变化 ,因此叫做凸轮曲线。

还有个问题, 归一化数据的还原 ,除非模型可以接受归一化数据。  @windstorm

QQ:389097681

网友M(2024-07-22):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N:
高考数学75分的渣渣表示看不懂

网友O:
太复杂了

网友P:
虽然看不懂,但是先收藏

网友Q:
东西很好,感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L:
看到大神的杰作, 我试着理解一下,  有不对的地方, 请指正。
1.  f(x)=A_7 x⁷ + A_6 x⁶ + A_5 x⁵ + A_4 x⁴ + A_3 x³ + A_2 x² + A_1 x + A_0  //   速度x-位置曲线f(x)方程
2.  f'(x)=7A_7 x⁶ + 6A_6 x⁵ + 5A_5 x⁴ + 4A_4 x³ + 3A_3 x² + 2A_2 x + A_1 // 1的导数 速度x-加速度曲线 方程
3.  f''(x)=42A_7 x⁵ + 30A_6 x⁴ + 20A_5 x³ + 12A_4 x² + 6A_3 x + 2A_2    //  2的导数  速度x-加加速度曲线方程
4.  f'''(x)=210A_7 x⁴ + 120A_6 x³ + 60A_5 x² + 24A_4 x + 6A_3   // 3的导数

有没有可能是:1.  f(x)=A_7 x⁷ + A_6 x⁶ + A_5 x⁵ + A_4 x⁴ + A_3 x³ + A_2 x² + A_1 x + A_0  // 主轴位置x-位置曲线f(x)方程
2.  f'(x)=7A_7 x⁶ + 6A_6 x⁵ + 5A_5 x⁴ + 4A_4 x³ + 3A_3 x² + 2A_2 x + A_1  // 主轴位置x-位置曲线f(x)方程
3.  f''(x)=42A_7 x⁵ + 30A_6 x⁴ + 20A_5 x³ + 12A_4 x² + 6A_3 x + 2A_2       // 主轴位置x-加速度曲线 方程
4.  f'''(x)=210A_7 x⁴ + 120A_6 x³ + 60A_5 x² + 24A_4 x + 6A_3         // 主轴位置x-加加速度曲线方程
归一化处理是为了验证七次多项式生成的曲线更丝滑。
其实我也没看明白,以上是看到你的理解后的个人见解

网友S(2024-09-02):
没有用到过电子凸轮
赞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