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步进过冲的问题

楼主(2024-01-31):
用倍福EL2521模块带MISUMI的单轴机器人(应该是闭环步进),单圈1000个脉冲走1mm速度100mm/s,在定位停止的时候总是出现过冲1mm左右又回转,初始设定加减速0.1S比较严重,将加减速延长到1S也会过冲只是比较轻微;

网友A:
MISUMI的基本上都是贴牌的轴,雅马哈原型。等等。
用直线电机。那速度真是快。声音又小。
过冲。调相关参数试试。加减速时间太长了,达不到要求的。速度慢。
要另想法子。

网友B:
1、降低速度
2、增大电流
3、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
4、增大细分

网友C:
楼上的说得都对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D:
机械问题,加配重或者弹簧把力平衡了,或者换成伺服调整好惯量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