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

楼主(2024-02-01):
触摸屏上面输入的距离,是直接在触摸屏里面换算成脉冲,plc保存数据,还是换算保持都在plc

网友A:
看需求吧,有的时候为了方便操作,触摸屏的参数都是业务数据,不一定能和工艺数据简单换算,那就肯定要写程序了
比如设置一个什么产品长度之类的,用mm单位,实际上加工起始点也不一定是固定的,可能和产品型号啥的也有关联,这种情况下,没法直接将业务数据转成工艺数据,还要算一下,那就只能写程序了
简单的P2P运动,肯定是直接用触摸屏换算成脉冲的,至于数据存那边也是看情况,我的习惯是PLC会存一份当前数值在掉电保持区域,程序里直接用,触摸屏做配方存储多份
跟我想的一样,直接×脉冲当量

网友B:
这个需要配合伺服的齿轮比或者说一圈脉冲多少,还有减速比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