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编程

楼主(2024-02-01):
共15个故障,当出现多个故障时这几个故障间隔5s循环报警。用梯形图怎么编程,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看看这个兄弟的跑马灯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6346.html
你把触发条件套里面,时间一改就完事了。
那个程序是什么软件?我用的施耐德plc 【擦汗】。跑马灯是就启动后所有灯自动循环亮了吧?我这个得故障都可以单独触发,只有在多个故障同时触发时才循环那几个。
拆二代

网友B:
建议多看看触摸屏的教程

网友C:
用单片机,或者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