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能取代PLC吗?

楼主(2024-02-01):
讨论:
PLC,主要由输入输出(I/O)+逻辑控制(程序)+外部接口(通信)三部分组成。
1、如果不采用PLC,仅仅通过上位机,通过一个I/O采集卡,然后将PLC的逻辑控制改成上位机代码来实现,是否可以实现逻辑控制?
2、上位机能否替代PLC?
zhaoaron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6544884
慢慢会有。。。TIA Portal V19 | 西门子首款虚拟PLC——S7-1500V
......

网友B:
还是要看应用场景,设备需求的,要是不涉及复杂运算,简单的几轴运动控制或者一些过程控制,还是PLC实用一点,不会出现死机等情况,而且相对成本低,不存在谁替代谁,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C:
那也是把PLC放大变成电脑,安装电脑系统,实现电脑的操作。
只有PLC取代电脑,而不能电脑取代PLC,因为稳定性是绝对的前提。

网友D:
什么叫取代,一定要非黑即白吗。小系统一个plc和一个触摸屏,500搞定。大系统上千个点,你板卡插得下吗。

网友E:
上位机+控制器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F:
几百块的plc能做到的,上位机要好几万,谁买单?

网友G:
稳定性和开发难度还有普及性决定了PLC不可能完全被PC替代

网友H:
能代替就不会有plc出现

网友I:
你我有生之年不会被替代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
现在不是出现IPC了么,本质就是工控机,不过这玩意死贵死贵的,我就没看到5000以下的,所以不是大型项目,只有不差钱的公司会用。替代PLC,至少成本能涵盖80%plc的应用场景吧!

网友K:
我做过一个控制应用,控制2台电子秤称重,分5台打印机打印不同样式的报表,显示各种料位仓位,和几十个传感器及按钮开关联动。。

网友L:
用51单片机和s7-200其实差不多,花两天自己就能做过modbus,主站从站都可以。plc就是单片机+继电器的稳定版。plc本来就是用继电器的思维控制芯片工作

网友M:
你把IO板卡和工控机这两样加起来做到工控板卡的价格就可以

网友L:
放心,你死了都不会替代。
plc最开始,本质就是电子软继电器,给没有编程能力的电工用的,可以现场编程调试。后来加入了通讯。
plc能做到的,电脑一定能做到,前提是不考虑成本,空间体积,能耗和供电需求。现在的plc,光是stm32芯片好一点的都有近百元,高端的肯定利润高,fx3u,s7-200老款这种水平的,其实利润没有想象中高。你用价格去拼,用什么价位?四五百你能做出来吗?做出来好编程?能打败这些经过三十年时间考验的产品?
至于高端的,中央pc,其实就是一台特定系统,带各种通讯的电脑。你不得不专门搞一套系统。而且,必须要稳定,高效,有足够沉余,死机是不允许的。
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人这么提问,买个二手plc用几天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N:
各有利敝的。

网友O:
看好总线io控制,

网友O:
个人代替不了,不过有实力的团队,可以代替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个人代替不了,不过有实力的团队,可以代替

了解一下Codesys,不就上位机代替PLC
授权费5K,不同的模块,如运动模块需要另外加钱。

网友P:
引用楼主lf7960621于2024-02-01 10:25发表的 上位机能取代PLC吗? :
讨论:
        PLC,主要由输入输出(I/O)+逻辑控制(程序)+外部接口(通信)三部分组成。
        1、如果不采用PLC,仅仅通过上位机,通过一个I/O采集卡,然后将PLC的逻辑控制改成上位机代码来实现,是否可以实现逻辑控制?
        2、上位机能否替代PLC?

Codesys
不考价格的情况,完全可以替代PLC。

网友N:
可以的啊。

网友N:
代替,代替就可以。

网友Q:
完全取代也不可能,干扰大,点数少,单机,等等情况下,PC的性价比不占优势
想飞的鱼

网友R:
工业制造以安全可靠为主,所以PLC可以升级功能强大,不会被PC取代。只有测试项目会用PC越来越多。

网友S(2024-05-16):
PC死机咋办?特定场合会不会出事故啊?

网友N:
各有前景

网友T:
看需求,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设备,最后尽量都是自己的板子和主机
如果非标定制的产线,尤其汽车厂的产线还有哪种不能停机做热备的设备,上位机没机会,计算机已经很稳定了,但还是没有PLC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