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2):
S7通讯失败,DB块数据无法传输怎么处理?
一、修改伙伴方PLC属性-常规-保护-连接机制选项,需要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讯访问。
二、通讯双方参与数据交换的数据块都必须是非优化的。
三、PUT/GET指令REQ脚用沿触发。
四、确定通讯双方各是什么系列的CPU,不同系列的一个指令对一次交换的字节数有限制。
具体指令对应的字节数可到西门子官网查找,或到工控技术平台APP答疑群快速咨询!

网友A:
引用楼主13940427705于2024-02-02 09:23发表的 S7通讯失败解析 :
S7通讯失败,DB块数据无法传输怎么处理?
一、修改伙伴方PLC属性-常规-保护-连接机制选项,需要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讯访问。
二、通讯双方参与数据交换的数据块都必须是非优化的。
三、PUT/GET指令REQ脚用沿触发。
四、确定通讯双方各是什么系列的CPU,不同系列的一个指令对一次交换的字节数有限制。
zhaoaron

网友B:
是PLC之间的通讯吗?
提供几个基于IGT-DSER的案例: PLC之间的通讯.rar (3927 K) 下载次数:2951

楼主:
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