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编程

楼主(2024-02-02):
共3个故障,当出现2或3个故障时这2或3个故障间隔5s循环报警。用梯形图怎么编程?大佬们帮忙!!!

网友A:
每隔5S给一个寄存器+1,大于上限给寄存器赋值0.根据寄存器=多少显示什么报警
lizhihua

网友B:
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你自己还要细化一下
多谢!!!但是按这个的话要是只有1.3报警,那在5-10秒之间没有动作,就成了1报警后等了5s才3报警了吗?那个y3,y4是不没用的?
下载积分:+3(eaglesence) 热心助人!程序可以根据 ..

网友C:
楼上好牛掰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