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2):
分享几个S7-1500PLC经常遇到的疑难问题以及决绝方法!
一、固件升级后无法组态升级后的版本?目前的固件版本号如X.Y.Z,其中软件组态只关注X.Y,第二个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在软件中无法组态,大多数情况只是修复错误,不影响功能使用,但是有这一位的固件变化也是建议更新。
二、最多能连接多少个精致面板?最大18个,固件加动态资源,但是连接资源不是连接数,比如精简屏幕占用一个连接资源,但是精致屏幕是占用两个连接资源的。
三、读取时间与数据记录表时间不一致?PLC设置的本地时间与系统默认UDT时间不一致,需要记录表时间改成本地时间。
四、能通过ET200SP模块控制步进驱动器么?可以,但是你需要使用高速输出模块,但这个模块非常昂贵,建议选择西门子总线的步进电机。
具体操作参考工控技术平台APP相关手册或者到APP内答疑群获得专业指导。

网友A(2024-03-08):
非常感谢,前辈给的经验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