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楼主(2024-02-02):
485 modbus rtu 多个从站需要轮询,要是只有一个从站,需要读也需要写数据时候用不用轮询,还是只有一个从站时候,直接按扫描周期自上而下执行

网友A:
数据量不大直接同时读写应该没问题,PLC会帮你排好

网友B:
如果是PLC写程序,最好进行轮询,即每一步隔一个延时,循环往复执行。
同步读写可能会发生奇奇怪怪的情况。

网友C:
用触摸屏来读取会简单很多,
数据通过触摸屏转发给PLC

网友D:
数据分散的话还是要轮询,连续的话的一次读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