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2):
威纶通触摸屏中,使用了个按钮,按钮类型:复归型,没有设置安全属性;
FX3U PLC中,使用了一个常开点,现在点击按钮,PLC程序中的M102没变化;
但通过触摸屏写入的数值,能写入到PLC中,这就很奇怪

求各位大佬支招...过年不想留现场调试啊~~~

网友A:
我用的没有问题啊,你这还是通信参数设置的不对。
但是触摸屏可以向PLC内写数值呢,就是这几个点位控制不了

网友B:
建议直接贴出你的程序,
单从你的描述和图片看,都很正常.
程序还没写完,就只写了传数和手动控制,手动控制电机启停和切刀上升下落

楼主:
在触摸屏上,M102改为了X102;
PLC程序中,也是将M102改为X102;
按下按钮,PLC程序中点位有变化,能正常控制了......
但为啥M点不行呢~~~

网友C:
这个M102在PLC里面用在输出点?
PLC里面有OUT M102?
改成SET M102就没有问题
另外添加对应的rst

网友D(2024-05-08):
检查程序M102是不是冲突了,触摸屏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E: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M102不行。换M1020。还是不行。
在触摸屏和PLC能通信的情况下。就是PLC有对M102进行复位。

网友F(2024-07-19):
是不是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G:
引用楼主xiazaijifen0于2024-02-02 17:30发表的 三菱PLC 威纶通触摸屏控制问题 :
威纶通触摸屏中,使用了个按钮,按钮类型:复归型,没有设置安全属性;
FX3U PLC中,使用了一个常开点,现在点击按钮,PLC程序中的M102没变化;
但通过触摸屏写入的数值,能写入到PLC中,这就很奇怪

看看m点有没有作为线圈输出。??

网友D(2024-08-20):
应该是程序里m102有其他的程序冲突了,建议与触摸屏连接实用的不要有其他的程序步再用这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