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3):
伺服电机设置的是1520个脉冲转一圈,转一圈物料行走152mm,如果想要裁切200mm的物料,程序中要怎么写呢?
请大佬支招~~~

网友A:
啥丝杆啊,一圈就能走152mm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B:
但凡了解一点机械就知道不是丝杆,是齿轮齿条或皮带轮之类

网友C:
已知1520脉冲=152mm
求200mm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D:
引用楼主xiazaijifen0于2024-02-03 17:14发表的 三菱FX3U 浮点数运算问题 :
伺服电机设置的是1520个脉冲转一圈,转一圈物料行走152mm,如果想要裁切200mm的物料,程序中要怎么写呢?
请大佬支招~~~

步进的还是总线的?步进的程序写个电子齿轮比。

网友E:
200*1520/152=2000

网友F(2024-05-08):
1520脉冲走152mm,相当于10脉冲走1mm,如果要走200mmX10=2000脉冲,在程序里做个公式,每次需要多少mm就设定多少数值,程序自动换算所需的脉冲数

网友G:
伺服电机自身又没有累计误差,换算脉冲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