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5):
描述:串口设置
一个项目,用Modbus-RTU采集,共8个站点
确定的是:其它6个站点读取都正常,有两个读取不到数据。
COM口设置8N1 9600,其它站点的都可以进行数据读取(图1)
1、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03命令也能读取到数据(附图2、3)
2、用组态王Modbus单个测试40001或40002显示失败,单独做一个测试工程将40001~40007一并可读取,(仪表的通讯协议是一次读取7笔,少或多都会导致数据返回错误),但加上其它站点时仍旧失败(注:站号设置是正确的,无重复站点)
3、另一台仪表更奇葩,用串口调试可以读取任意长度的站点数据,比如读取3笔,用组态王单独测试工程40001、40002、40003均失败

分析原因:这2个仪表给的Modbus通讯协议可能不是标准的(但为何用串口调试时是正常的),组态王技术反馈是数据打包长度设置不对导致(默认都是125)

网友A:
用串口监测软件,检查一下组态王发出的报文。
CEIWEI CommMonitor 这个软件可以监测串口,
和谐版自己找一下。
真诚感谢!

楼主:
原因找到

网友B:
看看你的组态王的数据类型是不是和仪表一致

网友C:
数据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