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5):
组态王用数传平台和三菱plc远程485通信 时断时续。用端口调试软件监控 发现一个问题:组态王发送数据和plc应答通过数传平台连接时 数传平台有延时。组态王发送数据和plc应答冲突 半双工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方向可以传输数据 所以通信时断时续。有没有大神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以现在串口服务器的价格,还用485直连简直是找罪受,拖一根双绞线是拖线,拖一根网线也是拖线,这根网线基本上容量不受限,加点钱上支持虚拟串口的型号连程序都不用改,而且抗干扰能力远远远远强于485,有折腾485的功夫,花点钱买硬件早点验收不好么~

楼主:
是n年前的东西维修。两个plc,一个有线连接的没问题,一个距离机房太远,隔一条马路,没法拉线,所以用的数传平台。也就是串口转4G发送出去,另一端接受4g信号再转成485

网友B(2024-04-01):
可以用网桥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