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KTP1000黑屏了,如何上传程序更换1个触摸屏

楼主(2024-02-06):
哪位大佬,告知下西门子KTP1000黑屏了,如何上传程序,更换1个触摸屏,感谢感谢!!!

网友A:
西门大官人家的屏,就别想了,顶多备份后恢复到同型号的屏里面.
你的解决方法:
1 把屏发给设备厂家或者从设备厂家直接买屏,让设备厂家帮忙写入程序,(前提是没有欠款的尾巴,设备厂家还活着).
2 厂家不在了,找写程序的人或者找源程序解决.
3 修好屏幕,备份后恢复到同型号屏里面.

网友B:
老屏是LCD的吧,找个修家电的地方,换个屏的高压板就亮了。

网友C:
KTP1000黑屏了,可以试试在光线较暗的地方看看是否有轻微的图像,如果有那极有可能是背光电路出现故障了,这个故障可能是液晶屏后面的灯管或者是升压驱动电路出现故障了,这些都是可以修复的。如果不是这些问题,哪就是其他故障了,要是找不到原来的生产厂家,你只能用拆卸坏屏上的程序存储器,然后换到另一块型号、版本一样的好设备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屏是LCD的吧,找个修家电的地方,换个屏的高压板就亮了。
老大的正解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把那个屏拆下来对照着型号从网上买一个屏直接换上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