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器三段火控制,如何实现恒温?

楼主(2024-02-07):
燃烧器分三段火控制,要实现恒温效果,怎么编程序?一般的恒温控制都是对模拟量,对开关量是否也可行?

网友A:
如果數位段要達精準可能較難控制,最多就溫差
真要做可從供油馬達或瓦斯閥門切入,利用變頻或電空轉換器,但要有一個最低基準輸出量,避免失火需清掃重跑燃燒程序
引用楼主修缘168于2024-02-07 10:07发表的 燃烧器三段火控制,如何实现恒温? :
燃烧器分三段火控制,要实现恒温效果,怎么编程序?一般的恒温控制都是对模拟量,对开关量是否也可行?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位式PID一般是大小火控制。

楼主:
用变频就等于用模拟量控制,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只是燃烧器就分三断火,只有开关量可控。

楼主:
位式PID哪里有相关的文章,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C:
母火 燃烧器点燃
小火 降温
大火 加热

网友D:
三段火+风门角度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E:
三段火够了,问题是PID不一定能调好。

网友F(2024-04-06):
要用比例阀控制比较好吧

网友G(2024-05-16):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你应该用的太少了,这配置也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