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7):
有一个项目,需要给一百多台设备安装报警灯用来沟通一二两楼,二十台机一个区域,一台设备安装两个灯,楼上楼下各一个,同时楼上楼下都能控制这两个灯,但是这个区域内还有两个长条总灯,不管哪台机灯亮,总灯都亮。打个比方,我选用三色灯条,楼上楼下各一个,然后楼上按红色开关,楼上楼下两个灯的红色都打开,且此时过道内的两个总灯条也亮,此时一楼的人过来处理问题,处理完后,按下一楼的红色开关,两个灯都灭。之后一楼的人喊二楼的人,就按下绿色开关,二楼的人就过来,处理完后再按二楼的绿色开关,关闭灯,一楼的人就知道问题处理完了。
下图是我打算用双控开关做的图,稍微画了下,但是现在问题是一是走线太多,二是过道里的总灯条没想到合适的办法,各位大佬能提供下思路或者简单的原理图吗
谢谢各位大佬,新年快乐

网友A:
考试题?还是实际遇到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要有逻辑控制连锁功能。即使是误操作。也操作不了。还是以触摸屏的方式来显示比较好。

网友B:
原理应该跟家里的双控灯差不多

网友C:
写程序,买个国产工控板,接线很简单

网友D:
用网线的modbus远程模块做

网友E:
对讲机 沟通呗

网友F:
二十台设备,1台设备4只灯(红2&绿2),用线就少不了。

用家庭双控灯模式就会非常多线。过道总控灯考虑触发信号串到总线中。

用PLC做楼上楼下通信,能节省用线。

网友D:
设备上有触摸屏就好做,
用带网口的触摸屏,每台设备加一个modbustcp模块,没必要楼上楼下都装灯,只要设备上有红绿灯就可以了,
出故障设备红灯,同时楼上楼上总控红灯亮

网友G:
用PLC主从(从站可以是IO站)站通讯最省钱省事。

网友H(2024-03-22):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