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7):
欧姆龙CJ-2M CPU15 老是报警STOP停止。更换一个同型号PLC后部分数据通信异常。
1.CX-ONE 自动在线,将软硬件上传到电脑,内存数据也备份到电脑。
2.更换新PLC CJ-2M 将备份程序与内存下载到PLC。
3.运行PLC,新PLC部分数据通信不上,更换成旧PLC数据又全有了。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次使用欧姆龙CX-ONE

楼主:
只更换CJ-2M CPU15 其他都没动,485通信与PID数据显示异常

网友A:
自动在线仅上传了程序,没有上传硬件配置

网友B:
可能是通信设置没上传下载
bnnyygy

网友C:
通讯设置那些都在模块上(估计是协议宏)

PLC需要备份内存,IO表和设置

其实IO模块设置也是D区。】
~~~~~~~~~~~~~~~~~~~

部分不能通讯看不懂什么意思,SCU41 好像的485+232的

一般都是用的modbus_RTU,可以看看没数据的点位是哪里来的数据,反推就行

网友D:
应该是SCU41里程式没下载完整!

网友E:
SCU41一般是协议宏通信,要在模块配置里面建立协议宏参数

网友F(2024-04-16):
没用过,在线上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