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7):
S1200轴当前位置 Position ,是不能断电记忆的。然后根据大家的说法,我做了一个程序,测试是可以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咖请指导一下
附件: 轴当前位置断电保持程序.rar (979 K) 下载次数:154

网友A:
上电的一瞬间把之前的轴位置传过来不行吗?不明白你的需求是什么
新年快乐,谢谢尹工关注。我的意思是轴的当前位置POSITION,断电之后,这个数值就没有了。必须把MC HOME修改成0才能恢复数值。我感觉这个做法应当还可以更简单

楼主:
你说的上电传过来是不是开机第一个扫描脉冲MOVE指令吗。S1200不能像三菱那样用DMOV指令传送脉冲量

网友A:
为什么不行?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上电传过来是不是开机第一个扫描脉冲MOVE指令吗。S1200不能像三菱那样用DMOV指令传送脉冲量

网友A:
尹工,你那个 SERVO_FB PARA PTO 轴 ,DB数据寄存器我没找到,是不是我标记的那个?

楼主:
我所理解  尹工所指FB DB寄存器

网友A:
找到工艺对象
尹工,你标识的INPUT拖入不了,然后我找到工艺对象的DB块,INPUT,POSITION,拖入进来报错如图

楼主:
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拖input的变量

网友B:
绝对值伺服,用脉冲控制的,经常用
bnnyygy

网友C:
#or_当前轴速度 := #axis.ActualVelocity;
#or_当前轴位置 := #axis.ActualPosition;

网友D:
S1200 当前轴位置记忆功能分享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