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2):
换了个电脑,三菱GXWORK2安装时,显示安装信息不正确,怎么也安装不上了,版本是1.610L,系统是WIN10.企业版。求大师解,谢谢!

网友A:
需要32位的系统
  • 下载积分:+1(dream321)

网友B:
    win10  win11专业版没问题
  • 下载积分:+1(dream321)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C: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 下载积分:+1(dream321)

网友D:
    win11 X64安装最新work2没问题
  • 下载积分:+1(dream321)

网友E:
    为了回复你,我刚刚安装了这个软件——GXWORKS2版本是1.620W ,因为原来用过,几年了没有所以就没有安装。安装一切顺利,只能说明是你电脑系统问题。顺便说一下我的笔记本系统是 WIN10  64位 专业版。假如你是做电气自动化的,最好不要使用WIN11,我的电脑刚刚买的时候就是安装的WIN11。关于有人回复你应该32位系统,这是不可能的,原来使用64位系统少大部分32位系统,所以有不支持64位系统是正常的。现在随着64位系统的普及 绝大部分软件支持64位系统。再就是 建议你:做自动化最好使用专业版或者旗舰版操作系统。
  • 下载积分:+5(dream321) 感谢耐心解答,祝新年快 ..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永远年轻

网友F:
    重新下载个软件或者重装系统试试,不管是家庭版、企业版还是专业版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1(dream321)
  •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是不是跟什么软件冲突,我另一台电脑10专业版的用了好多年,后来装了汇川的后,works2就闪退,后来重装系统的。
  • 下载积分:+1(dream321)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特别感谢大家回复,大过年的让大家费心了,已经装好了,系统冲突造成的,安了SWOEK2020,破解版的,系统没有问题,我试了几次,装SWORK就没法这个,不装就没问题,哎,苦笑,有几个电工还学SWORK 啊?专业还学不好。